光电开关的接法

楼主(2007-05-14):
请问各位朋友,如果将两个光电开关并联起来,再控制一个继电器,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有信号继电器都动作,这样可以吗?当其中一个有信号时,它输出的24伏电压,会不会将第二个光电开关击穿.光电开关的型号为SICK  ZR-350N  DC10-30V  镜面反射型  电源电压 DC  24V.如果不行,将两个光电开关的各自的信号输出端各串联二极管再并联可以吗?二极管的型号选1N4007行吗?因为这种二极管有现成的,不用去买.

网友A(2007-07-13):
我用过两个omron的光电开关并联,不过是接入PLC,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不规范的用法,呵呵

网友B:
都没有问题的,运行还挺可靠,我就经常用

网友C:
可以,我在设备上为了保证检测可靠,用过,没问题

网友D(2007-08-18):
这个常用的,没问题

网友E:
应该没问题的,接4007也行.

网友F:
应该可以吧
不过没用过

网友G:
安全起见,最好两个光电开关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再单独控制总继电器.

网友H:
可以这样用的,没有问题,我用过

网友I:
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J(2007-09-21):
加个二极管好点

网友K:
这要看你的光电开关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如果是常闭型可以,如果是常开型就不行。

网友L:
可以呀;;;4007不是整流的吗

网友M(2007-11-05):
可以的,我公司是ZR-350N这个产品的总代理

网友N(2008-02-12):
详细点好吗?有图更好

网友O:
可以,我这样用过.

网友P:
加入二极管,确保安全,以及误动作,有专门的产品.

网友Q(2008-03-21):
应该可以一试的,任何的理论都要用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