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火版主: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模板不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你好,我公司有一个输出模板时有时无的输出,怎么检查也没有查出故障,当我把到现场去正负两根线拿掉后,我用电流表量了一下,显示一个刚才好用时的电流值,我在程序中怎么加减输出都没有变化,我在模板开路时量这个通道的电压,显示18V。这个问题使我非常困扰,请你帮我解答一下好吗,谢谢你了,请大家多多帮帮吧

网友A:
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要分清楚

网友B:
同样的条件用一个好的模块,试试啊,
有的时候,这样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啊,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啊,

网友C:
看看PQW是否被其他程序锁住了?

网友D:
楼上几位的办法都可以,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E:
电流模块量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F:
你得说清楚是不是现在才开始用,如果是的话,你先看看模块安装设置对不对,再看看你的程序里输出有没有用重复.

网友G:
一、从硬件接线来看,楼主应该是反复核对过,估计问题不大
二、从软件角度来看,输出时有时无,在程序中调整而输出不变化
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排除是外部干扰的问题,则主要还是程序以及该D/A模块的设置问题。

网友H:
这个问题曾遇到过,哥们!是输出的18V.点控制的那个继电器还动作,是不是?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整惨了,搞了好几天.整得想退货.西门子公司拿一个新的来插上去还是一样的,最后查到就是模块的底座连接没有插牢固!不仿试看!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是用的S7-300,但这份程序已经使用了2年多了,现在才犯的这个毛病,而且我也换了N个模板,但结果都一样,还是时有时无的输出,周期不固定,很烦恼呀,朋友们.

网友I:
我认为云顶山说的对呢,看看是不是背板总线的毛病.代换试试!

网友B:
重新写个最简单的程序进去,就测试你的通道PQW,看看有没有啊,还没有的话,肯定是硬件问题了啊,把所有的通道都测试看看

网友J:
只能试着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