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怪病:西门子S7-300模拟量模板问题

楼主(2007-05-14):
 大家好,我今天遇见一个问题,我所用的是西门子7KF02-0AB0模拟量模板,采集的是电流信号4-20MA,当CPU在RUN模式下时,调用的FC105却没有能流通过,只输出程序所设定的上限值,我在线看了一下程序,在PIW输入上显示32767,我在线路上串了一个电流表发现电流是正常值,这个模板上别的通道所显示的是正确值。但这个程序是经过两年多运行的,以前并没有这个问题。求求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谢谢大家了。[/b][/b]

网友A:
不会吧,是不是在主程序中没有调用这个块呀,去看看吧

网友B:
同意楼上啊,
你再调用一次FC105啊,看看,有没有能流通过,
至于出现最大值32767,那和采集信号,还有通道有关系啊,
如果你确认,输入的信号没有问题,那只能换个通道试试啊,

网友C:
看看量程卡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是四线制,你应该检查一下信号的负端是否与10、11短接

网友E:
我同意顾的看法,但还有一个:也许是板卡本身就已经坏了,不能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了?

网友F:
已经正常使用了2年,说明程序无误、接线无误(包括量程卡).
实测电流是正常值,说明回路是正常的.
结论只有一个:你的这块SM331 7KF02-0AB0 该通道的A/D完蛋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我想,对问题还是应多方面考虑,我们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证实是输入负极电位漂移

网友H:
我也同意老口子的

楼主:
感谢各位,不好意思,几天没在线,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我更换了N个模板,但结果都是我上面说的那样,后来我用另外一个单独的开关电源给这个故障模板单独供电,这个故障就结决了,但我不明白的是到底那儿出了问题.还请大家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