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以太网通信故障,如何办呀

楼主(2007-05-15):
现在有个关于plc之间以太网通信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有3个cpu 其中有一个cpu 向其它两个cpu 传送数据,地址指针为m410.0,传送240个字节的,到另外两个CPU中地址为m460.0但是不能通信过去,那个m 点过不来,还有一个模拟量也过不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和cp443-1有关吗?或与它的mac 地址有关呀,这个问题困扰数日,弄得我没有眉目,望能帮我解决呀,谢过了!

楼主:
我说的cpu 为s7-400 414-2DP 的,我监控过以太网通信块的,结果如下:                                                     FC5 为:0,0,8181。 0,1,80a4
(0, 1 80A4H 没有建立CPU与CP之间的通讯总线连接。对于较新的CPU版本).
           一流FC6:0,1 80A4
           二流FC6:0,1 8304
(  0 ,1 8304H 没有建立连接。只有在等待时间大于100 ms后才能重新发送发送作业。
0, 1 80A4H 没有建立CPU与CP之间的通讯总线连接。(对于较新的CPU版本)现在可以确定为通信错误了吧,我也曾看过每个块的最近修改时间,除ob1外,别的块没动,那OB1的修改时间与这个问题出现的时间没太大的联系,现在就怀疑IP 地址,和MAC地址,有谁能解决的,帮个忙好了!

楼主:
问过其它高手,说问题可能出在硬件组态上,到底是怎回事呢,

网友A:
没有做过这样的网络啊,学习中,能把你的详细组态方式和具体的运行,发到论坛上吗,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啊

网友B:
把你的项目组态方案帖出来,才能更清楚,现在问题很难一下说清楚。IP地址应该是不一样,个自的CPU是不同的IP,MAC地址也不一样。不知你再CONFIGURE NETWORK 里面是怎么配置的,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