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速度反馈板编码器选型询问

楼主(2007-05-15):
欧陆直流调速器590+,采用光电编码器反馈,反馈板型号:AH387775U001,要求选择的是长线驱动的编码器,即带A,A-,B,B-,信号的,但看“ENCODER RECEIVER OPTION TECHNICAL MANUAL”,发现有一段话,
“single-ended encoders
when using single-ended encoders:
1.connect the a and b channels to terminals to e3 and e5 as shown above.
2.jumper terminals e4(a complement)and e6(b complement ) to e1(0v de)

recommended cable(3 pairs individually screened):
belden equivalent 8777
eurotherm drives part number cm052666”

这是否说也可以使用只有A,B信号的编码器,请各位大侠指点。
circinu@sina.com
谢谢,祝工作顺利,天天都有好心情。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是太简单了还是太容易了,怎么看的人多,回答的人少呢?

网友A:
我同事用A B单通道用过,怎么用的不大清楚

楼主:
qghmz:

能帮我问问吗?谢谢。

网友A:
他出差了,回来后告之

楼主:
衷心感谢,好人还是多啊。

楼主(2007-06-18):
qghmz:
请问你的同事回来没有?

网友B:
找个学英语的翻译下,然后回去找机会试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C(2008-11-24):
没搞错吧,这是什时候的帖子?!使用A,B两路信号和四路信号都可以。2路信号时,要把端子4和6与0V公共端端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