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系列程序太大无法在GX Developer中继续输入了

楼主(2007-05-15):
我目前有一个三菱A系列的程序,大概能有1万多句程序。我使用的是GX developer7.0中文版,CPU类型选择的是A2U,在输入6000多句后,软件提示“超出存储器容量”。查阅相关手册后发现,“不做参数调整的条件下,默认的存储容量为16K”,我现在认为是程序已经达到16K,故在此请教各位如何设置,或者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完整的将程序输入到软件中????请指教。

网友A:
增加一个8K存储卡可以吗?

网友B:
你现在的PLC参数设置可能是默认设置,你把主程序从默认的6K步改为14K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样改了以后,我帮你测试了一下,最大程序容量如下:

网友B:
如果需要再大的话,好像就不行了,外加存储器都没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好。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可是我的程序是19000多句,我会按照您的建议继续做下去,谢谢。
我赶紧去试试。

网友C:
19000句,请用A3A或A3UCPU,这两个CPU支持30K步.

楼主:
哦,谢谢。我赶紧去试一下

网友D:
還沒試過應該可以

网友E:
老菜鸟:有耐心,佩服,你怎莫把梯形图沾上去的???

网友B:
呵呵,也不存在有耐心,三五分钟就搞定了(还包括贴图)——先写一段,复制--粘贴--粘贴--复制--粘贴--粘贴--复制--粘贴--粘贴--复制--粘贴--粘贴......,呵呵就搞定了
    打印屏幕得到梯形图,然后编辑发到论坛。

网友F:
楼上的厉害,光复制、粘贴就把我们给看晕了。:)

网友B:
呵呵,那个“复制--粘贴--”也是我复制、粘贴的@_@

楼主:
非常感谢老菜鸟,我试了,好用。

网友D:
老菜鳥應該改下名叫老師傅才對呀
你QQ幾號
我們可以交流一下嗎QQ:149135086

楼主:
近日,我又发现新问题。那就是我有本源程序资料上有M1191等一系列软元件,可是在输入到软件时自动变成了L1191。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望指教。

网友D:
好像A系列的PLC都是這樣子的
你在查L點是都會是M點,Q系列的就不會這樣
應該和哪個系列有關吧

网友G:
不会飞的鱼
你是陈友裕?

网友H(2007-07-14):
A2u的我写过30K,L指的是保持继电器

网友C(2007-09-06):
下面引用由cwxok在 2007-7-14 14:07:00 发表的内容:
A2u的我写过30K,L指的是保持继电器

--------------------------------------------------------------------------------------------
30K,你用的不是A2U吧,是A2USH-S1。
A2U是大A的,A2USH-S1是小A的,不一样的呀。
A2USH-S1支持30K。

网友:
A系列的好象是M0-M999(普通继电器),L1000开始是保持继电器的.
Q系列的是M0-M****是普通的,L0-L****是保持的

网友I:
学习了,狂顶一下。

网友J(2009-03-17):
全国特价销售三菱APLC! 13570405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