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or的plc注释影响其性能吗

楼主(2007-05-15):
fagor的plc注释影响其运行速度吗

网友A:
既然是“注释”,原则上就不应该影响运行速度,除非其译码解释环节的前级语法检查效率过低。具体情况何不直接咨询Fagor。

楼主:
fagor说没影响

网友B(2007-09-21):
注释只是显示功能说明,判断是注释标志符后,并不运行!
所以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C:
8055本身的用户内存为256K(标配,可扩展为1M),memkey卡的容量为512K(标配,可扩展为2M)
因为PLC是用户内存程序,所以要占用一部分用户内存,所以PLC程序及其注释在编辑时力求简练(注意:空格也是占用内存的)
PLC的注释对于其运行速度,基本上没有影响。

网友D(2007-11-11):
TO:李统
  8055B的扩展硬盘可以存储1G的用户程序了.----
  "8055本身的用户内存为256K(标配,可扩展为1M),memkey卡的容量为512K(标配,可扩展为2M)"
---------------------------------------------
TO:楼主
   PLC的注释原则上并不占用用户内存,因此可以说PLC的注释不影响用户程序的运行.即使对PLC来说,只要在每行语句后加上";"标识就可以使系统自动区分是PLC注释部分(FAGOR的PLC不是通常的梯形图而是指令表语句,通常可以直接在PC机上开发好后以文本文件形式存储,经WINDNC55或者PLC64等软件下载到数控系统中),对注释系统并不作为PLC控制程序去run,正像“怒了”说的那样-----不予运行。因此不影响PLC的运行效率。何况FAGOR的指令表是在最初下载到系统后一次性完成译码解释的以后并非每个循环都需要。你只需注意:注释部分不要明显过多、过长以致系统无法存储下整个PLC程序就行了。
对FAGOR的系统,很多人用惯了SIEMENS、FANUC不熟悉FAGOR,其实FAGOR还是不错的,对它要有信心。

网友E(2009-05-06):
刚刚嘘唏啊

网友F:
刚刚嘘唏啊?!------不解!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