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曲线显示PLC程序怎么编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系统控制区来实现,通过程序操作对应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哪种曲线哦?HMI有3种曲线可供选择

楼主:
一般曲线,

网友C:
可以借助于触摸屏或给态软件显示曲线

网友A:
看一下系统控制区说明,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D(2007-10-30):
曲线显示的是数据区的实时数据或记录历史数据,和PLC的程序没有关系的!

网友E:
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99457&page=3

网友F:
哪种屏哪种曲线?

网友G(2008-02-29):
了解系统控制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