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S800系列 PPCC LINK 故障讨论

楼主(2007-05-15):
 希望使用和维修ABB变频器的工程师们来讨论一下ABB 800系列变频器 PPCC LINK 故障的解决方法和经验,以便大家共同促进和提高维修效率,
 由于ABB 800 系列变频器使用了光纤通讯,虽然通讯速度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恼人的 PPCC LINK 故障经常出现,特别是多传动,直流母线上同时挂有1-4个逆变模块故障点判断起来就更费时费力,如果能更准确的判断故障点,将会大大的减少维修时间并提高生产效率,希望有碰到过该故障的工程师们发表意见和看法!!

网友A:
顶一个,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查了N多天,用另一个变频器代用的,不然麻烦大了,最后问题出在CPU板上,少见

网友B:
并不少见 报PPCC LINK 一般情况都是控制板或AINT板有问题 还有就是参数设置问题包括很多原因都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C:
出现这个故障其实并不多,不过一旦出现确实非常麻烦.
根据本人经验,一般遇到这个故障,首先要不能急,比如调试或者检修后出现,那要先检查光钎,然后是RINT上所有插线有没有插好,如果都是好的,一般调试是RDCU坏,检修AINT坏了;要是遇到环境灰尘比较多,首先清灰,其次仍然检查AINT的插线,还报那就是AINT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以上都是指一般条件的一般情况下,其实PPCC LINK 可能性很多,AINT上所有插线连接的元件和电路板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不过一般光纤,AINT, RDCU,IGBT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以上仅对单传动,大传动要注意NPBU-44上的光纤,多传动也类似,总的来说报这个故障要比ACS600问题要多

楼主:
我在维修时碰到过电流互感器故障也报 PPCC LINK故障的,开始检查更换了光纤 APBU AINT都无济于事,最后才发现是互感器故障!

网友D:
在并行连接的逆变模块中,连接至INT板的光纤出现故障。

需要检查逆变模块主电路接口板INT和PPCC分配单元PBU的连接(逆变模块1与PBU INT1相连接等)。

检查信号03.19(INT INIT FAULT),该信号中各位分别为错误的EPLD版本,错误的AINT板修订,DU/dt限幅硬件失败,电流测量比例换算出错,电压测量比例换算出错。该信号随AINT板激活。

楼主:
 TO:菜鸟111111
 你说的03.19(INT INIT FAULT) 是标准软件版本里面的吗? 怎么我的标准软件手册里面没有03.19这组参数呢,03.18之后就直接是03.20了。

网友E(2007-11-30):
针对ABB ACS800的多传设备,本人目前遇到一个问题:经常停电机约2分钟时其中一台逆变器报“PPCC LINK”故障,与使用正常的逆变器对换(型号相同)、换光纤、与使用正常的RDCU板互换甚至给RDCU板的开关电源都换了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咨询ABB售后服务人员的答案是屏蔽该故障。哪位有高招?

楼主:
换AINT试一下吧!这种问题没有既定的解决方案,只有换板子试,可能的原因有上100种,

网友F:
变频器报“PPCC LINK”故障,其基于RDCU板和AINT板间通讯异常才报。原因有以下几点:1 RDCU板不正常(包含其供电);2 AINT板工作异常(AINT板坏,或电源、互感器引起AINT不能正常工作);3 光纤(插错、没插紧、有灰尘、损坏)

网友G(2009-02-05):
请问ABB3×4.7K的电阻红线接什么位置,是接直流母线电容正极还是接地(外壳)?

网友H:
遇到过,光纤磨损一次,apbu坏一次。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I(2010-08-18):
我遇到一次,让我郁闷的事,尽然是电源缺相(U相)造成这个故障,电源恢复后自己就好了。真不明白。

网友J:
ppcc link故障可以屏蔽吗?

网友K:
ABB有种软件(版本号忘了)的主板,上电后看第三组的参数,那里面有故障所在位置的信息,找到那块RMIO-01板的问题,应该不难啊。

网友L(2011-07-30):
楼主,您好!我有台ACS800-7 的690V变频器,使用了6年多,最近有个怪现象,有几次在长时间停机后再运行时,72小时内会发生一两次+PPCC LINK 故障,复位后马上可以开,检查PBU和逆变单元AINT板两端的光纤没有松动,指示灯非常亮,运行一段时候就不报了,请问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想屏蔽这个故障报警的话,需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M(2011-11-07):
改30.24能屏蔽掉+PPCC LINK,但在电机启动时还可能出现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