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维修中怎样安全的给大容量虑波电容放电!!

楼主(2007-05-15):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大功率电阻呀

网友B:
用100W的灯泡

网友C:
1.电器本身都有放电电阻,等它自己放完,再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确认电压已经下降了再维修。
2.如果想放得快一点,在电容上并大功率电阻或并灯泡都是好办法。并电阻时要注意选择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还有操作时注意千万别手发抖,否则后果难料!嘿嘿!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E:
我们一般用50W电烙铁的插头点在两极上,既方便又不伤眼睛.

网友F:
用电烙铁 好!

网友G:
我用两个电灯串联放电,这样电压才对。

网友H:
用制动电阻

网友I:
以前好象听说将两根头放入水中最好,不过没试过。

网友C:
我们一般用50W电烙铁的插头点在两极上,既方便又不伤眼睛.
----------------------------------------------------
注意电烙铁为普通电烙铁,即只有发热元件,没有控制元件,不是调温电烙铁才行,否则会损坏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