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触摸屏与三菱FX系列PLC的连接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三菱FX1N系列的PLC能否与Easyview触摸屏连接

网友A:
Easyview触摸屏支持此PLC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我敢肯定可以的,我用过WEINVIEW的啊,有和三菱PLC的啊

网友D:
可以的,我用过的.

网友E: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F:
对的,没有问题,大胆的去用吧,.就是有问题,有我们这么多的热心同志也能解决!

网友G:
没有问题,可以的,我用过的.

网友H:
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那PLC应该选FX2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