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Easyview触摸屏能否不通过PLC而与接触器通讯

网友A:
接触器有通讯功能吗?应该是控制吧

楼主:
说错了
直接控制接触器
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

网友C:
触摸屏有开关量输出或者接触器有通讯功能就行.
好象俩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D:
嘿嘿,新鲜事情啊。
好像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E:
可以的.
你在触摸屏上做开关按纽,
在PLC中做个开关程序,
然后将PLC的继电器输出点与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连接.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触摸屏来控制接触器的吸合了.

网友F:
我的天
这样的想法都有

网友G:
想法是好的 暂时实现不了 明后年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