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PLC通讯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三菱FX1N系列的PLC能否与Easyview触摸屏连接

网友A:
太能了 相当的能连接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电话  13396452298

楼主:
好象Easyview编程软件下的PLC选择栏没有FX1N系列的啊

网友B:
是FX系列就行了!连接非常好!

网友C:
这个要选择FX0N/FX2,这点在使用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D:
请问,欧姆龙的怎么样啊/

网友E(2009-02-06):
好象还没听说过有哪种PLC不能连接的!

网友F:
楼上能告诉我TINYPLC怎么连接吗?先谢了

网友G: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