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o格式的视频用什么播放器

楼主(2007-05-15):
看到一个S7-200的视频教程,想去下载1G多格式是iso的,请问这种格式的视频要用什么播放器?顺便问一下swf格式的用什么播放器?

网友A:
iso是光盘映象文件,用虚拟光驱或winrar都能打开,不是视频不能播放。swf应该是flash,简单的ie就可以吧。

楼主:
谢谢!我以为是视频让我高兴了一下

网友B:
swf文件用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可以,用暴风音影也可以打开。

网友C:
无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11:54:00
    swf文件用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可以

----------------------------------------------------------------------------------------------------------------------
这个不对,用暴风倒是可以。swf是Flash文件,有专门的Flash player!

网友B:
记错了,记成asf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