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有用FP-G与变频器做过modbus通讯朋友吗?

楼主(2007-05-15):
有用FP-G与变频器做过modbus通讯朋友吗?几个月前用FPG-C32T2的与Scheidre A31的做了个工程,频率能丢进去.但是方向信号按照Scheidre手册上发了个数据进去却不能启动 .最后没办法了,只好使用混合控制:方向信号由PLC输出继电器再给变频器正\反转控制,频率就由PLC直接丢过去.
请有用过FPG通过MODBUS控制过台达或者是Scheidre的朋友指教
auto-plc@163.com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fp-g不支持modbus指令,不过用软件可以,我做过2000行就按modbus规则异或,移位就行。

网友A:
最新的V3版支持MODBUS

网友C(2007-06-20):
对,V3版已经支持modbus了

网友D(2007-08-05):
V3是啊,是支持,很想试试怎么用,就是没机会试,呵呵

网友D:
关于松下PLC的modbus通讯技术资料哪里有,比如通信协议、怎么接线等等,我看了硬件手册,好像都还没有增加这部分资料

网友D:
To三年一剑:最新的资料有这部分通讯说明么?我的怎么 没有,我的资料好像也挺新的,呵呵。哪里有最新的资料下?

楼主:
昨天问了台达的技术支持,也是ModBus指令发送的问题,他们说在同一时刻,总线上面只能有一组数据发送,所以不能用一个位来控制2个ModBus指令。
松下的可能也是这样的,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位后面执行2条ModBus发送指令,可惜程序放在移动硬盘里面,硬盘换了,读不出来。

网友E(2007-09-28):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我只用过FPX与VF0C或AVF100,
如有问题与我联系13643117764

网友B:
fpx支持modbus rtu,我做过,和skc表通讯,不错的。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9-28 13:22:00 发表的内容:
fpx支持modbus rtu,我做过,和skc表通讯,不错的。
--------------------------------------------------------------------------------------------
通讯网 有qq吗,有空和你切磋切磋

网友G(2007-11-05):
用modbus没问题,看一下指令F144F145F146F159

网友H(2007-12-10):
下面引用由ylei在 2007-8-12 22:15:00 发表的内容:
To三年一剑:最新的资料有这部分通讯说明么?我的怎么 没有,我的资料好像也挺新的,呵呵。哪里有最新…
--------------------------------------------------------------------------------------------
FPG V3版的支持MODBUS RTU

网友D:
我觉得不是V3版也应该可以吧,无非就是按照modbus的通讯格式串口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呵,X的的好用,昨天试过的

网友H:
要注意通信格式,选择通用连接方式(就变频这块),发送速度不能太快.
发送MODBUS指令时记得要用F70进行校验,主要发送时候高低位的转换.
说得有些乱,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网友I(2008-10-08):
我用过台达的 1359439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