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C60P报警灯亮故障

楼主(2007-05-15):
各位好:
OMRON的PLC,具体型号是SYSMAC C60P,报警灯亮(Power、、Alarm及Error灯亮),是何故障?是程序问题吗?如何解决?chaojinlei@sina.com.谢谢!

楼主:
或哪位有相关资料,说明书之类,烦发份给我。谢谢!

网友A:
首先电池肯定没电了,程序可能掉也可能还在.要用变程器查看.我有现货可换.

楼主:
谢谢您jame:
加你为好友了。你在哪啊。联系方式有吗?我们在上海,你像PLC和配套编程器都有吗?我们客户想买编程器。若有,烦告知

网友A:
这种PLC已很老了,在大上海就是生产基地,我在南京,技术问题可电话联系.联系电话我已发到你邮箱上了.

网友B:
还是换了吧
老式的一般用编程器读写程序
太麻烦

楼主:
jame :
你是发邮箱吗?没收到啊。chaojinlei@sina.com
ytzidonghua:是啊,老的用起来也不方便,不过客户还是想先用用。

网友B:
用用可以 程序做好备份
不然程序没了 还多少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