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NCC中如何使用PID调节?

楼主(2007-05-15):
求助:WINCC中如何使用PID调节?WINCC内部有没有现成的PID操作块啊?

网友A:
pid调节应该在plc或变频器里做吧

网友B:
没有用过,不过好象的确是有的呢,

网友C:
wincc上位机只负责监控,
象PID这样的控制应该在下位机上进行,
如PLC上。

网友D:
因该在下位中做!

网友E:
就这个问题我们不来探讨该在什么地方做,而是讨论Wincc能不能做。
Wincc能做,您可以在其全局脚本内编写脚本,相信有关C语言做PID的例子已经很多,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Wincc的通讯周期最小为250Ms,不知道能否符合您的要求。

网友B:
同意楼上,基本上目前比较流行的上位组态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的,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只是我们习惯在PLC中做,而在上位中做,没有在下位中做来的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