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问题求救:工控机箱自带电源,通电后,电源啪啪响,输出12V也不稳定,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05-15):
re

楼主:
怎么搞的,换了一台还是如此呢?

网友A:
先断开所有负载,再上电测量输出电压, 如果不带负载输出正常的话,那么电源的带载能力可能出问题了,再加上声音异常,很可能内部有元件短路或损坏. 一般工控机电源输出有4组电源,+12,-12,+5,-5;都需要查下.

楼主:
不带负载就是这样啊

网友A:
输出12V也不稳定,是指输出电压上下波动? 还是时有时无?
最好的办法还是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