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or报警后能继续运行吗

楼主(2007-05-15):
fagor8055报警解除后,加工能继续运行吗还是必须从头再来。别的数控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A:
此种情况下,要想加工继续,则必须要求系统具备断点记忆和从断点处恢复加工的能力。应该不是所有的系统都具备此功能。具体情况应参阅机床使用说明书,或系统说明书。再不行,就咨询Fagor的技术支持。

楼主:
fagor说不能

网友A:
这么说来,Fagor在这一点上的能力还是差一点啊。

网友B(2007-09-21):
不是差!
8055还不支持‘断点搜索’功能,这属于软件功能!
新一代FAGOR 8070系统有断点搜索功能!

网友C:
王博洋说的没错

网友D(2007-11-12):
   以前我用FAGOR的系统,无论8025还是8055,不都是在报警解除后在操作面板上输入NXXX(XXX是程序单节号)使得程序跳到该单节后便可继续执行,当然这个单节号要选取合适(尽管FAGOR系统允许操作者任意选择)。当然编程时要在适当单节位置留取程序标号。FANUC 0i系统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何况FAGOR还有程序段回退功能-----这是许多系统所没有的---不是一样可以用来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吗?
----我认为楼主所说的其实还不是断点搜索的情况。

网友E(2008-03-05):
现在可以了

楼主(2008-07-05):
to piston:那插补运动过程中报警,怎么办(尤其是相对坐标)

网友F:
 学习哈! 我正准备用FAGOR8055做镗床,和龙门铣.

网友D:
插补运动过程中报警,用程序段回退功能解决。不过根据机床类型不同要先手动执行某些M代码功能才行。

网友G(2009-04-29):
王博洋说的没错------难道王博洋就是怒了?

网友H(2013-03-25):
学习了!mark

======================================

发格CNC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欢迎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