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如何用CMP2A输出高速脉冲

楼主(2007-05-15):
小弟想做个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但不知道如何用CMP2A输出高速脉冲,请各位大虾指教,多谢了哦!!

网友A:
用CPM2A 做脉冲输出,不方便了。而且可能一时间找不到货了,好久都没有人用过CPM2A产品了,前二年就被CPM2AH产品替代了,但CPM2AH没有晶体管输出的型号,现在推荐你用OMRON最新的产品:CP1H-X40DT-D 价格不贵,还可以做功能块。此型号PLC可以同时输出四轴脉冲,控制四台步进或伺服,有技术问题可以联系:13318221550,QQ:117684640,本人对OMRON产品应用有一些心得,有关OMRON技术问题,欢迎交流。(应用范围:视觉,伺服多轴控制,大中小型PLC,NS/NT触摸屏)

网友B:
现在可以使用CP1L了,两轴脉冲100K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