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曲线图触发旗标

楼主(2007-05-15):
怎样用PLC控制界面曲线图的触发旗标和清除旗标。也就是怎么控制旗标的ON/OFF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将系统控制区长度设为3,如果曲线是历史曲线,则长度设为4。
将控制旗标置为ON/OFF,可以通过给对应的寄存器赋值,如取样旗标1置ON则为赋值为1,旗标3取样则赋值为4....
如果控制区是设为人机内部寄存器,则可以直接对应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