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信号线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05-15):
我们采用的仪表基本为二线制或四线制4-20mA信号,以前我们对于电缆线基本采用RVVP2*1.5的规格,但上一次在工程上有专家提出我们选型有问题,应该选择DJYPV型。对此我们有点疑惑,不知有没有相应的标准,谢谢!

网友A:
传4-20mA信号就选RVVP!
如果是高速数字信号,可选RS485电缆(型号STP-120Ω),符合EIA标准。
DJYPV是老型号,也没有特性阻抗、衰减等二次通信参数要求,更不是国家标准(GB)规定的!

网友B:
我们也选择相当与RVVP的信号线,但是如果距离不是很远选0.75足够了吧

网友C:
一般设计院的选型,二线制或四线制4-20mA信号都选用DJYPV型。

网友D:
设计院的图纸和工程专家的意见可以作为参靠,如果你说的算就选RVVP*2*1.0就够了.我作了十几年了,RVV*2*1.0的都用过,只要在防爆要求的场所注意电缆的感抗和容抗是否合乎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们用的二芯仪表线  :KVVRP2*1.0
        三芯铂电阻线:KVVRP3*1.0

网友F(2011-01-05):
DJYPV是计算机电缆,是屏蔽带双绞的,对干扰信号屏蔽好点。

网友G:
数字信号用双绞线稳定,模拟信号不需要双绞,屏蔽与单股屏蔽等视环境与距离。

网友H:
一、信号分类
  电缆的合理布设可以有效地减少外部环境对信号的干扰以及各种电缆之间的相互干扰,提高DCS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信号分类如下:
  1、Ⅰ类信号: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毫伏信号、应变信号等低电平信号。
  2、Ⅱ类信号:0~5V、1~5V、4~20mA、0~10mA模拟量输入信号;4~20mA、0~10mA模拟量输出信号;电平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触点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脉冲量输入信号;24VDC小于50mA的阻性负载开关量输出信号。
  3、Ⅲ类信号:24V~48VDC感性负载或者电流大于50mA的阻性负载的开关量输出信号。
  4、Ⅳ类信号:110VAC或220VAC开关量输出信号,此类信号的馈线可视作电源线处理布线的问题。
  其中,Ⅰ类信号很容易被干扰,Ⅱ类信号容易被干扰,而Ⅲ和Ⅳ类信号在开关动作瞬间会成为强烈的干扰源,通过空间环境干扰附近的信号线。

网友H:
二、信号电缆布设总体原则
  1、对于Ⅰ类信号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2、对于Ⅱ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其中Ⅱ类信号中用于控制、联锁的模入模出信号、开入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3、对于Ⅳ类信号严禁与Ⅰ、Ⅱ类信号捆在一起走线,应作为220V电源线处理,与电源电缆一起走线,有条件时建议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4、对于Ⅲ类信号,允许与220V电源线一起走线(即与Ⅳ类信号相同),也可以与Ⅰ、Ⅱ类信号一起走线。但在后者情况下Ⅲ类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最好为屏蔽双绞电缆,且与Ⅰ、Ⅱ类信号电缆相距15cm以上

网友H:
为保证系统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信号电缆还必须保证:
  1、Ⅰ类信号中的毫伏信号、应变信号应采用屏蔽双绞电缆,这样,可以大大减小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
   2、条件允许的情况下,Ⅰ~Ⅳ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双绞电缆),还应保证屏蔽层只有一点接地,且要接地良好。
  3、绝对禁止大功率的开关量输出信号线、电源线、动力线等电缆与直接进入DCS系统的Ⅰ、Ⅱ类信号电缆并行捆绑。
  4、绝对禁止采用一根多芯电缆中的部份芯线用于传输Ⅰ类或Ⅱ类的信号,另外部分芯线用于传输Ⅲ类或Ⅳ类信号。
  5、严禁同一信号的几芯线分布在不同的几条电缆中(如三线制的热电阻)。
  因此,在现场电缆敷设中,我们必须有效地分离Ⅲ、Ⅳ类信号电缆、电源线等易产生干扰的电缆,使其与现场布设的Ⅰ、Ⅱ类信号的电缆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如15cm)以上。

网友H:
三、现场电缆布设的几项规定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Ⅰ、Ⅱ类信号电缆统称为信号电缆,把Ⅲ、Ⅳ类信号电缆和现场电源电缆统称为电源电缆。在有条件的场合,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应采用不同走线槽走线,在进入DCS机房(或机柜)时,也应尽可能相互远离。当这二种电缆无法满足分开走线要求时,它们必须都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双绞电缆),且满足以下要求:
  1、如果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之间的间距小于15cm时,必须在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之间设置屏蔽用的金属隔板,并将隔板接地。详细参见图1。
  图1 电缆隔板
  2、当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分离安装时,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之间的间距应大于15cm.
  对于某些干扰特别大的应用场合,如电源电缆上挂接电压为220V AC,电流在10A以上感性负载,而且电源电缆不带屏蔽层时,那么要求它与信号电缆的垂直方向间隔距离必须在60cm以上。
  3、在两组电缆垂直相交时,若电源电缆不带屏蔽层如图中虚线所示,最好用厚度在1.6mm以上的铁板覆盖交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