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00 30kw

楼主(2007-05-15):
a500 30kw变频器运行频率不上升,用面板、端子运行和给定频率都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故障都不报

网友A:
主板换过吗?

网友B:
设定值里的输出最大频率是否没设置对?

网友C:
不接电机试。

楼主:
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我换另一块控制板频率就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