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7-05-15):
各位工控朋友:
小弟刚入行不久,现在碰到一些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选择什么型号的PLC,怎样去设计控制?谢谢!

①    擦絲頭運動軌迹程式:
X、Y、Z三個方向快速沿工件圓弧法向線進刀

沿法向線慢速進刀至工作點位置

沿XY平面作擦絲運動數個周期

停止運動

X、Y、Z組合沿工件圓弧法向線快速退刀

至定點吹洗頭部停止

擦絲頭吹洗開始

吹洗完畢
②    採用X、Y兩個伺服馬達控制擦絲動力頭沿工作大平面迴圈運動,其行走軌迹符合工件輪廓形狀數學模型,從而加工出所需要的直絲紋路,其運動軌迹的數學函數模型以工件四周的垂直面爲基準。

机械图如下: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4轴联动控制问题,建议采用CNC,而不是带运控能力的PLC,至于如何编程,其实楼主已经列出了运动需求,和操作顺序,这就是基本运动编程的基础,可由CNC系统的G代码解决。不过为适应不同工件的外形和几何尺寸,可能还需要一套配套的CAM前置处理程序,以解决工件(加工轨迹)编程问题。

另,相同主题,请勿重复发帖,建议集中讨论。

网友B:
已收到你的郵件 建議你可考慮找東莞新代數控(長安) 0769-85099661 找段新業  說 上海磐林 蔡先生介紹
依你上所寫 應該是主軸下刀角度追隨 姑且稱他B軸
如班主所說 CNC 較適合

网友A:
个人以为,对于这样一个4轴联动问题,就算是采用PLC,最终的实现成本也不会比CNC低,甚至更高,因为普通PLC很难胜任复杂的联动运算任务,而能做到的,成本也就不低了。

至于具体方案我这里也没有,另外多轴运动控制卡也可以考虑。具体情况请咨询数控系统厂商,或运控卡供应商。

楼主可以先调研一下,根据调研结果,给老板报告,一般而言,老板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片面省钱,只要有说服力,老板一定会乐于接受。

网友C:
其实你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用运动控制卡来解决4轴同步,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服务.我们有ACS 和JS 两个厂家的代理,WWW.LEEDPORT.COM,0755-26426334/如果用CNC系统的话,成本也不很高,但对开发软件要求低.用卡的话,必须熟练使用VB,VC 来做二次开发.

网友D:
我认为用PLC可能很麻烦,用CNC有点麻烦,主要是二次开发.用4轴的控制器可以很方便的解决问题,我在上海,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hanshanswang@163.com

网友A:
 对于这样的以多轴(4轴)协调运动为主的应用,以个人经验来看,无论是成本,还是设计开发的方便程度,肯定还是CNC优于PLC+运控模块+人机界面。
    对于楼主所说的擦丝应用,数控的功能肯定绰绰有余,性能则部分取决于整体系统设计,估计数控也完全能胜任。
    另外,多轴运控卡也不失为有效解决方案,但是得自行开发全部与功能相关的(数控)软件,除非你能找到现成的。

网友A:
主意还是自己定!(这会儿留言系统有问题,所以就在这里回了!)

网友B:
新開發產品 考量
1.系統穩定可靠性 未來客服維修
2.技術支持程度 技術的承接 及開發週期
3.功能性
4.性價比
5.擴充性
與plc做比較就依上述考量做比較評估 各樓主也都有提到 不多贅言

楼主:
大家说了这么多,我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去做,CNC我都没搞过,我从事这行业不久,还请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A:
找个CNC厂家寻求技术支持,或者找给你回帖的供应商,寻求帮助。

楼主:
TO:波恩
好的,刚进这个论坛,还不熟悉具体的操作.有麻烦的地方还请您多谅解!!!

网友A:
做事还得靠自己,论坛最多只能提供建议和参考。

网友E:
个人建议可以采用松下的FPX系列PLC来做.成本会很好的控制.也可以采成控制卡来作.我这边可提供相关项目技术支持.如果有其它问题.可将联系方式发至:stonker_chenwei@163.com

网友F:
支持“波恩”意见。
   有现成便宜的CNC控制器。用PLC做太复杂,成本太高,更改摸具也不便。

网友G:
用 omron         运动控制单元如何?

网友H:
TO:波恩 请问哪里有买CNC控制器

网友I:
如果想用PLC的话可以用S7300+FM357-2,有插补功能,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A:
to “学习ing...”:太多了,国内的,国外的,高档的,低档的,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J:
  我公司的运动控制平台最多可以支持128轴(伺服或者步进)同步控制,2000个i/o点。上位机用高级语言编程(vc/vb等),简单易学。联系方式:lwzm88@hotmail.com

网友A:
“最多可以支持128轴”采用什么接口方式?128个轴的同步周期可以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