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温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一容器中盛有一定量的水,用同一水银温度计在静止状态下测得的水温与水被搅拌器旋转运动时测得的水温,有何区别,温度会差多少,具体有没有什么理论计算?

网友A:
我想如果不搅拌温度不均匀,如果水温与环境温度不同时你测量的水温不一定是真正的水温,因为该容器不同位置的水温都不一样,需要搅拌或循环来测量出准确的温度

网友B:
没有什么理论计算,只有实际测量。静止和搅拌肯定不一样,容器也是影响温度的重要环节。金属容器和非金属容器的导热系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实际测量才是根本。

网友C:
水会热对流性能不太好,准确测量温度需要搅拌,前提是要保温,防止热量散失。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