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和断路器是一回事吗?

楼主(2007-05-15):
说来惭愧,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只能不齿上问。
空开,断路器选型时,有许多的电流指标,Icu,Ics,In,Ie等等,这些指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知是否正确,应该如下
In  是额定电流
Ie  是额定工作电流
Icu 额定临界短路分断能力
Ics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

网友B:
空开是空气断路器的俗称,是断路器中的一种。常见的空气断路器额定电流较小,因此有时叫微型断路器(微断)或小型断路器(小断)。此外还有真空灭弧的真空断路器,气体灭弧的高压断路器等。

网友C:
MCCB也是空开吗?

网友:
不敢妄断.不过我觉得不是
等回头查查资料去

网友B:
MCCB - Mou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s 塑壳断路器,也是空气灭弧的,所以也可以叫空开,但一般叫塑壳!

网友D:
我认为空开是负载能力比较大的一种断路器,有小型几安至几十安的,微型零的几安的都不能称为空开.

网友E:
楼上曹大峡解释的非常专业,但不够完整:
按断路器的灭弧介质分:在空气介质中自然灭弧,真空介质中灭弧,还有惰性气体如SF6中灭弧,一般常用的是在 空气介质中自然灭弧,当断路器断开电流过零点时燃弧熄灭,人们常把这种断路器叫做空气断路器(空开),包括小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此外还有真空灭弧的真空断路器,气体灭弧的高压断路器等。

网友F:
电子元器件网http://www.dianziw.com是一家专业服务于电子行业的网络资讯平台,以电子元器件为中心,为业界人士提供业界资讯、专业技术资料、解决方案、行业知识、展会信息、库存信息、供应信息、人才招聘等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为电子元器件厂商、代理商、贸易商等提供全方位市场营销服务,我们的商务解决方案不仅包括发布供应信息和库存信息,同时包括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技术交流以及人才招聘等等。

  我们的宗旨是为电子元器件业界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为广大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

网友G:
不要做广告啊

网友H:
空开-叫空气开关

网友I(2009-03-06):
空开也是断路器的一种。如果负荷过大的话须改用其它的分断开关了

网友I:
不一定非要刚好合适,在选用时有一个弹性范围值。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但也不能太浪费。

网友J:
按断路器的灭弧介质分:在空气介质中自然灭弧,真空介质中灭弧,还有惰性气体如SF6中灭弧,一般常用的是在 空气介质中自然灭弧,当断路器断开电流过零点时燃弧熄灭,人们常把这种断路器叫做空气断路器(空开),包括小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此外还有真空灭弧的真空断路器,气体灭弧的高压断路器等。

In 是额定电流
Ie 是额定工作电流
Icu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指产品在不受损坏的情况下能够分断的最大短路电流,而且还能正常使用至少50次。按GB14048.2试验,要求0-t-co-co试验,即断开-3min-闭合后再断开-3min-闭合后再断开,产品不损坏,再做电寿命50次,再做温升试验。
Ics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指产品在不受损坏的情况下能够分断的最大短路电流,按GB14048.2试验,要求0-t-co试验,即断开-3min-闭合后再断开,产品不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按断路器的灭弧介质分:在空气介质中自然灭弧,真空介质中灭弧,还有惰性气体如SF6中灭弧,一般常用的是在 空气介质中自然灭弧,当断路器断开电流过零点时燃弧熄灭,人们常把这种断路器叫做空气断路器(空开),包括小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此外还有真空灭弧的真空断路器,气体灭弧的高压断路器等。

In 是额定电流
Ie 是额定工作电流
Icu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指产品在不受损坏的情况下能够分断的最大短路电流,而且还能正常使用至少50次。按GB14048.2试验,要求0-t-co-co试验,即断开-3min-闭合后再断开-3min-闭合后再断开,产品不损坏,再做电寿命50次,再做温升试验。
Ics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指产品在不受损坏的情况下能够分断的最大短路电流,按GB14048.2试验,要求0-t-co试验,即断开-3min-闭合后再断开,产品不损坏。

介绍的比较详细 其实是同一类型的产品

网友L:
空开是断路器的一种。如果负荷过大的话须改用其它的断路器,有真空的

网友M:
空开是断路器的一种.......

网友N:
空开只是断路器的一种

断路器的灭弧介质有很多种的

网友O:
通常把低压断路器叫做空气开关;但断路器有高压断路器和中压、低压断路器等

网友P:
对电流实现控制的都叫开关,断路器是开关之一。过去习惯叫法,刀闸、负荷、少油、空气、真空、六氟化硫开关,现在依然如此。断路器的定义应该是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的开关,灭弧特性冠以断路器前,就是各种断路器的名称。

网友Q:
断路器是一个统称,包括空气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少油断路器等等,空开属于空气断路器,我们这里习惯上把小型空气断路器称为微断,塑壳空气断路器称为空开,一说到断路器一般是指框架式的空气断路器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可能和地域或者企业有关吧,一般空气断路器只能用于低压电路。

网友R(2010-07-29):
一般情况下,最主要的两个参数是哪两个呢?
是不是In 是额定电流和Ics 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