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求助S7-200与Pro-FACE连接

楼主(2007-05-15):
我的人机型号是GP2301-LG41-24V ,PLC的型号是S7-200-CPU214,小弟不知道怎么样可能连线,请各位大哥帮帮忙,QQ38680350,在线等你们的消息!谢谢了!

网友A:
买Proface触摸屏时应该带有串口转换为Proface上的专用转换线

网友B(2007-08-07):
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可以给你发一份GP与各种PLC的连接设置
sqchenfly@163.com

网友C:
有送线的

网友D:
jiwentao2004@163.com 发一份GP与各种PLC的连接设置,谢谢

网友E:
好象西门子的PLC只能和HITECH和西门子的人机进行通讯

网友F:
呵呵,楼上的在讲笑话吧。
GP和S7-200的通讯电缆图纸在GP软件自带的手册里就有的。

网友G(2007-09-27):
屏4\5短接,屏7对PLC5,屏10\11对PLC3,屏15/16对PLC8,屏18\19短接,屏21\22短接即可

楼主(2007-11-09):
谢谢各位,我搞好了,已经在用了!

网友H:
呵,刚想发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