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压器?

楼主(2007-05-15):
我要做一个工程,用户只提供三相380V的电源,然而我要控制的用:180W 220V 1.6A的单相马达一台,370W 220V 3.6A的单相马达一台,电磁阀220V 7VA的十四个,15W 220V 0.17A的单相马达四台,还有西门子LOGO! 一个和触摸屏 0.4A 一个,直流电源 4.5A一个,如何选择400V/230V的变压器?

楼主:
上述问题如何计算?有选型资料吗?

楼主:
dkq: 发份资料给我.dengyuhong2006@163.com

网友A:
这是个异型变压器  没有资料,可以给你设计加工,你的直流电源的电压是多少?是12伏吗?触摸屏的电压和功率是多少啊?你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功率了

楼主:
dkq:直流电源的电压是24V,触摸屏的电压由直流电源提供.你们没有标准品吗?

网友A:
这不是标准产品

网友B:
基本上根据功率选就可以了,你这个我估计选630VA的就可以了,直流24V电最好用开关电源给PLC和触摸屏供电。

网友C:
各位,顺便问一下,如何计算变压器的容量呢,谢谢,

网友D(2008-09-05):
我是搞控制的!一般都是低压控制!怎么选择变压器啊??请各位大侠指点啊!谢谢啊

网友E:
变压器,我公司也有做哎。如果你想订做可以跟我们工程师直接联系,给你一个网址http://www.mc-saic.com/ 你去看看,拨打销售电话网站上有。

网友F:
基本上根据功率选就可以了,我估计选800VA的可以。

网友G:
订一个1KVA的380/220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