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停

楼主(2007-05-15):
台达变频器型号为VFD015B43A-Z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停,换了变压器附近的电容后,故障依旧,请问该如何检修?

楼主:
台达变频器型号为VFD015B43A-Z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停,请问该如何检修?

网友A(2008-04-22):
有报警故障代码吗?变频器,PLC维修,深圳宝安沙井13714782861 0755-33801892

网友B(2008-06-15):
引用 网友C:
?????????????

网友D:
会不会变频电源顺断情况。。。可以先排除外界原因,这样可以集中注意力

网友E(2008-08-21):
该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任何的故障代码,电气线路我也检查多边未发现任何问题.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重设,问题依旧不能解决.望知道解决方法的人不吝赐教,在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