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中英文切换问题

楼主(2007-05-15):
请问各位大虾,台达人机Screen Editor的中英文切换是怎么实现的呀?

谢谢.

网友A:
将系统控制区长度设为8,则第8个寄存器用来进行切换显示语言的控制。
Bit Number 功能
0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0
1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1
2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2
3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3
4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4
5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5
6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6
7 多國語系設定值Bit7

记得在编辑人机程序时,启动多语言编辑。

楼主(2007-08-10):
好久没来上网了,谢谢一点意见.

问题已经解决,但没有用多语言切换.
因为翻译后文字的位置不一致,所以只好做成几个画面.

网友B:
在系统控制区里把0改成7

网友C:
多语言文字的位置可以可以编辑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