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模糊控制在倒立摆中的应用

楼主(2007-05-15):
单级倒立摆建模
倒立摆系统的控制目标是通过给小车底座施加一个力u(控制量),使小车停留在预定的位置,并使杆不倒下,即不超过一预定定义好的垂直偏离角度范围。 图1单级倒立摆的结构:

图1  单级倒立摆系统示意图

其动态方程如下:

式中x1,x2分别为摆角和摆速, , 为小车的重量,m为摆杆质量, , 为摆杆的一半, ,u为控制输入。
3.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及仿真
对倒立摆系统的控制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新的控制方法不断出现,人们试图通过倒立摆这样一个严格的控制对象,检验新的控制方法是否有较强的处理多变量,非线性和绝对不稳定性的能力。下面我们就来讨论模糊控制在倒立摆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1).系统的结构图如图2所示:

图2 模糊控制系统的结构

(2)设计四维模糊控制器,输入变量为x , x ′, θ, θ’,输出变量为u, 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如下:

(3)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

位置指令为 取以下5种录属函数:

    利用逼近f和g 的模糊规则分别有25条。
根据隶属函数设计程序,可得到隶属函数图,如图3所示。

图3 隶属度函数

3)单级摆模糊控制的仿真
模糊控制定义了三个不同阶段:一是模糊化阶段,即定义输入输出变量的模糊集;二是模糊推理阶段,即建立模糊规则,这些规则能根据偏差和它的变化得出控制信号的值;三是解模糊阶段,即根据推理阶段得到的值计算实际的输出值。单级倒立摆模糊控制器有四个输入: ,一个控制输出u。.其Simulink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Simulink仿真图
其中chap5_3s为控制器的函数,chap5_3plant为控制对象。输入为 。输出y的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输出跟踪输入变化。

图5: 位置跟踪                                              图6: 控制量输出

图7:  仿真结果                           图8:  仿真结果

网友A:
对于这样高深的研究型话题建议去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业BBS讨论,如有所心得或结论,来本论坛科普一下尚可,否则恐怕有曲高和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