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求助伺服电机的电子凸轮控制?

楼主(2007-05-15):
使用伺服替代原来的机械凸轮,在纺织机上使用,
原来的机械凸轮带动连杆,现在直接使用伺服电机带动连杆。
使用的是台达的eh的plc,台达的伺服电机,现在的效果不行。
请各位指教,如何控制,伺服使用什么控制方式?
使用什么的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或者接近机械凸轮控制?

网友A:
这种模拟机械凸轮运动PLC一般是很难完成的,建议改变一下思路用更专业的运动控制器来做,Trio的运动控制器就可以,你可以试试。底层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可以继续用台达的,只是把PLC换成运动控制器即可,Trio有专门的电子凸轮生成软件。

楼主:
谢谢,能给一些具体资料么?
另外,我是说伺服电机能实现电子凸轮么?

网友A:
伺服电机就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就好比人的手或脚,缺少大脑什么也做不了。伺服电机要动作就必须需要大脑,而伺服的大脑就是我们常说的PLC或运动控制器。目前有些伺服厂家在伺服驱动器内集成运动控制功能,从外面看好像伺服能够直接运动了,实际上这和用运动控制器及PLC是一样的,并无本质区别。而具有这样功能的伺服驱动器台达的好像没有。Trio的资料可以从trio.gkzhan.com上找到。

网友B:
也可用欧美的高端伺服控制器,注意,我之所以没有说伺服驱动器是因为其内部集成了电子凸轮等运动控制功能,这样就可以省掉外置运动控制器。lust的Servo-one就是这种产品。呵呵!

网友C:
这个是应该是电子送经的项目吧送经很少用板卡的 目前电子横移应该用到电子凸轮这个要求高,应该的板卡.

网友C:
欧洲的驱动器有电子凸轮,其他的日本的 台湾的 国产的就没有了

楼主:
to Trio用户
谢谢,我这就去看看。昨天刚从纺织机械厂回来,看进口的机子,确实控制的像凸轮运动一样。
to abt666:
这个是电子起毛控制。他原来是用凸轮带动连杆的
欧洲驱动器带有电子凸轮么?能给出个品牌么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使用速度控制时,电机的定位如何控制呢?使用速度控制方式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控制速度,使之接近凸轮运动?具体有高手作过么,还
请指教阿

楼主:
谢谢,大海之子

网友D:
科比就有带凸轮功能的伺服控制器,你可以给科比公司上海办事处联系。

网友E:
SEW,rexroth等都有带内置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不过价格不低。如果追求成本控制,不妨用运控卡加通用伺服的方案。
“伺服电机使用速度控制时,电机的定位如何控制呢?使用速度控制方式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控制速度,使之接近凸轮运动?”———既然是凸轮功能,实际上最终执行目标还是位置,就如机械凸轮的设计过程一样,要保证速度的连续和光滑过渡,关键是要设计合理的曲线模式和不同曲线的过渡方式,电子凸轮也是一样,具体控制的是点,即位置,速度和加速度是位置规划和拟和的结果。

网友F:
我司有大量应用案例,唐生13826998996

楼主:
to 运动控制艺术
你好,请问可以给我一份么?不胜感谢
sunzhenhua_1978@163.com

网友G:
to sunsanr:
给你发了些trio控制器的资料。其实用trio实现起来还是很简单,效果非常不错的选择。我公司在北京有多家选用了。其中也包括应用电子凸轮的案例。

网友D:
科比的驱动器的电子凸轮功能在纺机上的成功应用方案不少,如瑞士的立达和ICBT等。

楼主:
谢谢,我这就搜一下看看。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安川的伺服具备电子凸轮功能么
安川的plc mp920+lio01+sva02可以做要求实时性高的运动控制么?

网友E:
查安川的网站,或咨询代理商。

网友H:
具体控制的是点,即位置,速度和加速度是位置规划和拟和的结果。
波恩兄,你这句话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网友E:
是啊!看来我们对这件事的认识高度一致:)

网友I(2009-03-20):
http://hi.baidu.com/zhguyi321/blog/item/1eaa20ec7da612d3b31cb199.html
,这里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J:
咦?这不是......

被谁挖出来的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