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助OMRON编程电缆

楼主(2007-05-15):
请问OMRON的CPM1A的那种老式PLC用什么编程电缆啊,要多少MONEY一根啊?谢谢!

网友A:
加QQ 727815050
或电话 13396452298
联系

网友B:
自己做一条啊

网友C:
哈,哈,我也做过,很简单的,
www.cdbocon.comhttp://www.cdbocon.com/image/cdbocon.jpg

网友D:
OMRON CPM1A 电缆不能自已做的,只有一个自设口,CPM2AH 就可以做一条RS232 9针的编程电缆,有需要CPM1A自设口编程电缆的可以联系:13318221550,价格: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