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载流量????

楼主(2007-05-15):
    谁知道铜线穿管的载流A是多少?能告诉我吗?告诉我四心电缆的就可以了?温度是25

度时2.5mm   4mm    6mm    10mm    16mm     各是多少呀?

谢谢大家了。

楼主(2007-09-07):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书上有的,查一下,温度打九折,穿管再打八折

网友B:
所谓载流量是指单位截面积内流过的电流量,(安/平方毫米)口决是:10下五,百上二,25,35,4倍半70,95四三界,穿管温度八九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