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节能如何评估

楼主(2007-05-15):
大家好!现在有个客户,想对其使用的75KW的空压机做节能改造,电机加载电流是120A,空载时90A,但要我们做一个节能的评估分析,能不能节能,能节约多少?要跟据现在现运行状况用数字形式反映出来,请教各位前辈做个指导!谢谢!

网友A:
要根据你的加载/加载+空载的时间(大概周期时间)来确定,相当于方波的占空比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