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电机绝对温度问题

楼主(2007-05-15):
我厂160KW风机,额定电流280多A,现在运行电流245A,但是电机中部表面温度达到60度,前端温度更是有70度.我想知道的是这是否属于正常现象.(环境--阴天,20度左右)
是否大电机与小电机在同样负载率的情况下温度差别很大?
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网友A:
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来决定温升,E,B,F等级是不同的。

网友B:
呵呵.前端润滑缺油或间隙稍大了.
看电流三相平衡吗?

楼主:
电机是才维护过3天的 ,更换后轴承,前轴承清洗加油.电机绝缘等级为B级,电流三相相对平衡

网友B:
呵呵,油加多少?

网友C:
绝对正常,见的多了 90度多正常在用

网友D(2007-08-15):
我想这温度还是正常的,像这样的大电机 最好不要加太多的油,加油过多也会过热.最好是给它定一个时间,拆出来清洗再加油.

网友E:
六七十度不为过吧

网友F:
老子们厂里的日本进口电机,电机出口温度100度,用的安适的很.

网友B:
下面引用由panshi在 2007-8-15 19:10:00 发表的内容:
  老子们厂里的日本进口电机,电机出口温度100度,用的安适的很.
--------------------------------------------------------------------------------------------
不要认为你日本的料理就出奇
绝缘材料用到,180度也可以

网友G:
温度不算高,我厂的绝大多数电机都有这温度,有的更高

网友H:
温度正常
不行电机风扇加大

网友I:
温度正常.

网友J:
应该是正常的,以前我们哪个厂里这种情况多了

网友K:
正常现象.

网友L:
正常现象了 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M:
80度,或滴水蒸发时为过高

网友N:
是不是用了变频器

网友O:
温度很正常,我厂250kw的两个大风机表面手碰都不能超过2秒,肯定超过80度了,不过我厂的风机绝缘等级是f。

网友P:
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