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的调速

楼主(2007-05-15):
原来液压马达的系统改为伺服马达来驱动,通过调整速度来调整加工量,需要转速显示.马达带减速机,请教高手:四伏马达驱动器调整速度是否可以使用外接电位器来进行?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外接电位器来调节速度,但转速显示必须另外来处理.比如用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监视模式放在速度监视上.或者通过PLC来读伺服编码器的反馈测量出速度再来显示.LEEDPORT@126.COM

楼主:
我们不使用 PLC,只是单独的速度控制系统来控制挤料,要求四伏马达的转矩恒定,是这样吧?请指教!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外接电位器来调节速度

网友C:
不知楼主的调速分辨率要求多高,普通电位器存在分辨率有限,触点漂移,老化磨损问题,建议慎重选型。
通用伺服一般都有多段LED速度显示可供监视之用,显示分辨率多为1rpm。

楼主:
如果使用SEW的伺服电机代减速头的20:1以及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推荐型号啊?输出扭矩67

网友C:
“SEW伺服电机,减速头20:1,输出扭矩67”需求如此具体,按SEW的目录选型不就行了。另外,论坛上有个叫“七夜”的,是SEW苏州的技术工程师,不妨找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