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直流电机启动火花大!

楼主(2007-05-15):
我这里有32千瓦的直流电机,每次启动时,火花较大,大得吓人,超过2级,电机为2级电压启动方式,第2级启动时霍华更大,调中心,刷架,刷窝等常规方法都无效!!,咋办!!

网友A:
  “第2级启动时霍华更大,调中心,刷架,刷窝等常规方法都无效!!,咋办!!”

1、你调的方法正确吗?
2、电刷怎么样?换向器表面检查了没有?
3、有没有短路等?
4、要仔细,不能马虎,精心判断才行!

网友B:
着重查三个方面:升高片、电刷、换向极。

网友C:
没见过,顶一下

网友D:
换向极清理清理!电刷检查检查

网友E:
   呵呵.常规的处理了吗?铜头.刷维护是否达行呵
情况介绍不全啊..
运行时有火吗?铜头乍样.接触好吗?

看看换向片有变青色烧蚀的吗

网友F:
是启动方式造成的问题...
建议为二级电压启动为无级调压启动..如果是交流市电+直流调速器,
加以在调速器中加入软启动环节..如果是直流电源..建议加入斩波调速器

 欢迎讨论:QQ:147383145

网友A:
建议为二级电压启动为无级调压启动,用SCR可控硅可控整流电路!

网友G:
线接错了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H:
检查一下励磁绕组 换向绕组及电枢绕组是否有短路或接地的现象

网友I:
  先检查看看碳刷的表面是否正常,再仔细检查换向器表面的情况,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就再考虑其它的因数!励磁绕组 ,换向绕组,电枢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