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有关丝杆重复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想问下有关丝杆重复定位精度的问题,请问C3精度的滚珠丝杠大概能达到多少的重复定位精度???如果想要达到大概3-5u的定位精度 ,要选用什么精度等级的 ???最知名的厂商又哪些 ????

网友A:
你要求的行程是多少,负载是多少?定位精度要达到3-5u,如果用滚珠丝杠来实现的话,比较困难,得选很高等级的滚珠丝杠,并且调整、安装起来也很困难。
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89502338杨先生

网友B:
楼主,没有楼上老大说的那么复杂(阿拉丁大哥是卖直线电机的,
呵呵),如果只是重复定位精度,行程又不太长的话就好办了。把预压调大一点,用C4级的就足矣!我一客户用C7的丝杠调完后就和他的客户讲可以达到3-5u,不过他有点过了。
  如果是行程累积误差达到这个要求,那就麻烦一些,你就要选取C2或C1的丝杠了。并且要做预拉伸,还装配,调整,及使用中的温升你全要考虑。
  厂家如果有钱用德国的,台湾上银,银泰的也都能用。当然小日本THK,NSK的也成。国产的这个精度稍差一些,国内,南京艺工,陕西汉江。
  货期你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应不会少于3个月!
  俺知道的就这些了。

网友B:
楼主做的是什么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