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有单片机能采集小于1mV的模拟量吗?

楼主(2007-05-15):
最近碰到个问题,要采集的模拟量大小只有0.2MV,而一般的模数转换都达不到这个精度,不知道各位兄弟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A:
模拟量大小只有0.2mV(注意单位,MV是百万伏,mV是毫伏),恐怕不会有这样的A/D转换器,可先经过测量放大器放大后再采集。

楼主:
我的信号非常小,已经经过放大器放大好多倍才0.2mV了,如果再放大,波形会失真。不知兄弟还有办法没有?

网友A:
只能先经过测量放大器放大后再采集。

楼主:
呵呵,兄弟上面的话貌似等于没说,我采集的是一个振动信息,磁铁在线圈上往复运动而产生的电平信号,因为振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很小,产生的电平更是小得可怜,已经经过N倍放大了,如果还可以放大的话就不会在这请教了。。。。。

网友B:
说说你干什么产品,想要测什么?

网友A:
就好像一个收音机接收微弱电波放大一样,可以用低通滤波,带通滤波 ,同步滤波等方法接收微弱信号并放大。 测量放大器要具有选频滤波功能,有时这种测量放大器也叫做测量接收机或选频微伏表。

网友C:
‘经过N倍放大,产生的电平更是小得可怜’——1.更换传感器选型;2.重新设计输入级电路,加大阻抗。

网友D:
“磁铁在线圈上往复运动而产生的电平信号,因为振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很小”
那就增大振动的幅度和频率!在折算处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没有为什么在 2007-5-16 18:19: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兄弟上面的话貌似等于没说,我采集的是一个振动信息,磁铁在线圈上往复运动而产生的电平信号,因为振…
--------------------------------------------------------------------------------------------
信号放大的同时,噪声也被放大,所以信号会湮没在噪声里,不单纯是个信号放大问题。理论上信号放大可以无穷倍放大,10倍放大器,串两个就是100倍,三个就是1000倍。关键是要解析出真正的信号,刚干的,业余爱好的往往在这里思维堵塞。我碰到很多人在这里思维堵塞。 还是那句话!说说你干什么产品,想要测什么?不要自己钻牛角尖。你的测量的路子不对。

楼主:
回通讯网
我设计这个东西是用来测转子的振动,

楼主:
回人云亦云:
收音机接收电波放大我也知道,那是接收固定频段的电波,而转子如果平衡不好,振动会相差很大,频率变化非常大,可行性非常低,当然,我会再仔细考虑一下。

楼主:
回周公:
周公的主意确实不错,本来我也不准备用这种老土的办法的,最初是考虑用压敏传感器,可惜地方小,采购说他买不到。。。。。。
而这个采集只是项目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里面的运算,重新设计就要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楼主:
呵呵,好久之前就看到周公的马甲,多谢前来捧场

楼主:
回刘志斌:
至于增大振幅和频率,我还没想过,不过一个1W转的转子,让它达到2W转的速度,振幅和频率倒是会增加不少,只不过我怕转子就先受不了了。

网友B:
测量转子振动,给你推荐一种吧!这种光电式的,精度高(最高分辨率1μm),安装方便。还有电涡流式的,性能稍差。

网友B:
安装时注意,要顺着轴向安装。

网友A:
振动测量一般有专用配套的传感器“加速度计”,成套用于测量振动,不知你用的是否为配套的传感器“加速度计”?

楼主:
谢谢这位名叫通讯网的兄弟,让你费心了!我现在是要取它的信号,而不是测量转子振动。
既然没有,我就最想办法了。
回帅克仪器:轴向位移在3mm之内,不知道频率多大,如果频率小的话,一般不能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B:
“磁铁在线圈上往复运动而产生的电平信号”
理论上可以,但是在工业场合,电机的巨大电磁干扰,以及剧烈变化磁场在你的线圈中产生的干扰信号,比你靠振动一块小磁铁磁铁在线圈中产生的信号要大的多,你的信号被湮没在大得多的背景噪声中,你这种方法检测不出来的。现在电工的思考范围还局限于高中物理的范围。

网友E(2007-08-09):
可以考虑下C8051F350,24位ADC,0.002%非线性特征,详细资料可到www.xhl.com.cn查看,010-62536618 梁先生

网友F(2007-10-03):
我也在询1微伏左右信号转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呢,有没有能出出注意,或者可以合作的,我在一个工程中使用。

网友G:
在医学上可能要测量1nv的信号,看看别人怎么测量这些量的.一般来说,肯定是多级运放,前级运放最好在传感器内部集成.
使用仪表运放,再加上高精度的AD,1mv不会是什么问题.布线,程序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对了,你说的单片机能采集,是不是要片上集成AD的?
可以C8051F系列.有精度为片上12bit/24bit的.可以自己再去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