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台达变频器运行一会自动停止

楼主(2007-05-16):
台达VFD-B 1.5KW变频器运行一会自动停机,

网友A:
显示什么嘛?

网友B:
电流检测坏了,更换肯定正常.
黄工13790524166

网友C:
是不是电子过流保护调小了?

网友D:
驱动器本身有过电压 低电压及过电流等多项警示讯息及保护功能,一旦异常故障发生,保护功能动作,驱动器停止,异常接点动作,电机自由运转停止。请依交流电机驱动器之异常显示内容对照其异常原因及处置方法。异常记录会储存在交流电机驱动器内部记忆体《可记录最近四次异常讯息》,并可经参数读取由数字操作面板或通讯读出
请查讯 停止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