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工厂中距离工件的距离

楼主(2007-05-16):
现有钢棒直径大概在10厘米左右,想通过安装在钢棒上方的光电传感器来检测传感器离钢棒的距离,不知道选用什么传感器好.....检测距离在10~15厘米之间.....

求教!

网友A:
不精确测距?精确测距?需要得到什么信号——开关量?模拟量?
    用位移、测长传感器;
    用激光测距;

楼主:
要精确的测距...得到开关量...然后将开关量送到PLC进行判断...
谢谢楼上的答复!

选用红外线式的传感器如何?

网友B:
接触式测量可以吗?

网友C:
用进口牌子:罗斯蒙特、E+H、EJA的都可以实现

楼主:
[b]精确度在1mm左右即可,最好能小于1mm....
还想问下各位高手,超声波传感器测量的最小距离达到多少??
我看了网上的超声波传感器一般都是0.24~5m,有没有更短距离的?
比如测得的最小距离达到10cm左右,或者更小.....
求教中.....

网友B:
好象没有,有知道的吗? 请教...

网友D:
超声波和激光的都有,但是价格不菲阿。

网友E:
超声波传感器有个死区,更短距离的比较难做。

网友D:
是的,一款30-250mm范围,死区就是30,但是检测距离100~150mm,和死区差的远了,不影响。

网友F:
如果考虑接触式的,可以考虑用位移传感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