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英威腾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英威腾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可不可以作漏输入和源输入的选择?

网友A:
在下学浅,请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漏输入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PLC输入信号方面常有这个说法,其它变频器品牌也有这样说的,我也就沿用了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用端子控制时,国内常见的是把公共端和功能端接起来就组成了回路(漏输入),控制变频器功能端子。但国外有不少是要在公共端和功能端间加一个DC24v的电压使其起作用的(源输入)。我们这里有一台变频器是这样控制的,目前有故障,我想用贵品牌替代,不知其能否这样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明白了!谢谢!
我们的产品按照这样的分类是属于控制端子漏输入的类别,不需要外加电源的(我们是用机器自身电源实现的)直接闭合或断开就可以实现控制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选择余地,通过选择可以用两个方式工作?

网友A:
标准产品是不可以选择。默认是漏输入模式。 如果需要源输入,就需要将我们端子上的PW与24V断开,并使外部DC24V接在COM点上就可以。

网友B:
荷戟 您好:您说的不清楚,实际上应该这样解释:源型输入(S型)的公共端是高电位,一般变频器输入端子的公共端子是高电位(例如24V)与其他智能端子(0电位)闭和实现某一功能;漏型输入(P型)的公共端是低电位,一般变频器输入端子的公共端子是(0电位)与其他智能端子闭和实现某一功能。欧洲与中国大多使用源型输入接法,日本与美国大多初始为漏型输入接法,有的变频器可以在全世界应用,就可以通过短接不同端子实现源/漏型切换。例如日立200系列可以通过拨钯开关实现、300系列可以通过短接PLC-CM1——源型接法、PLC-P24——漏型接法,而100系列就固定不能改变。富士初始为漏型接法。

网友A:
谢谢瞿兄的详细注释!

网友C:
解释很详细也很专业

楼主:
不过我可能说的不太对,不应叫漏输入或源输入,这里应该叫外加电压输入。瞿先生所说不管是源还是漏输入,其电源应该都是变频器内部提供的。
这里应该是把变频器端子间外加电压(DC24V),以实现通常的端子间短接功能。

楼主:
这样的功能,各位高手们知道就哪些变频器可以呢?

网友A:
需要将我们产品控制端子上的PW与24V断开,并使外部DC24V接在COM点上就可以。

楼主:
我这里原用的是公共端要接负的,那个端接通24V,那个端子起作用的。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INVT的CHF和CHV系列变频器外部多功能输入端子的电源,出厂默认是用本机的24V电源供电。 要想用外部电源供电:首先把PW与+24V端子间的短接片取下,然后把外部电源接到PW与COM端之间就可以了。(PW接正极,COM接负极) 见清心前辈的解释不够详细,小弟在此多嘴一回,还请清心莫怪小弟多事!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荷戟在 2007-5-17 13:03:00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原用的是公共端要接负的,那个端接通24V,那个端子起作用的。
--------------------------------------------------------------------------------------------
您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公共端是负,则说明各个功能端是正,这时是哪个功能端与负端短接就哪个端起作用。

楼主:
这里所说的负和正不是指变频器内部电源的,而是外部的电源。

楼主:
说不清楚就发个图片吧

网友D:
其实老瞿解释的very清楚,你上面的图让人看了一头雾水。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上面那个样子应用。原因是端子控制信号是由PLC发出的,而PLC是PNP输出型的。

我理解的瞿先生解释的源和漏的电源都是由变频器内部提供,但这里是外部的电源。

楼主:
怎么没人说了?

网友E:
只要保持变频器输入端子的电流流向正确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是从端子流向公共端的 ,是漏形输入 ,支持外部电源 ,配NPN型输出的上位机刚好 。你的PLC是PNP输出 ,就要加个继电器转一下信号 ,这样还可以隔离变频器干扰。

楼主:
原配的是直接接到变频器上的,每个信号都加上继电器会把原配电箱搞的面目全非。并且很麻烦!

网友F(2011-06-08):
荷戟兄,你也太刻板了,设备控制方法是多变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性能作不同的控制更改,搞电气工程工作就是要灵活多变。

网友G:
一般变频器有源型PNP和NPN漏型,漏型(NPN)情况下一般将24V和公共端短接,如果你用PNP源型,去掉短接片,将外接电源(DC24V)的正极接24V,负极接功能端子即可。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