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阀位开关请教

楼主(2007-05-16):
请问各位谁知道这几种阀位开关的性能 Topworx, Westlock, Stonel。他们有干接点信号输出么,动作次数可以达到70000次无故障么? 其中哪家更好一些?

楼主:
哪位知道阿?

网友A:
传张图片看看我用的电磁阀比较多

网友B(2007-07-31):
请教楼上,什么是干接点信号输出,对于阀位开关来说,220v或24v的电容量该怎么理解,我现在从事下订单业务,所以想详细知道一些,我一直想找到阀位开关的原理和结构图看看,一直未果,不知谁可以提供。电邮yinlingyun44@126.com.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asco的产品。但是只有样本,没有结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