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链接程序问题

楼主(2007-05-16):
请教一下,上位链接命令中的WD等一些改写PLC相应地址的内容的程序,只能在监控状态进行,不能在运行状态下进行吗?

网友A:
你的上位机是触摸屏还是工控机?
触摸屏的话在运行状态也可以
我用工控机、组态王只能是监控

楼主:
也可以算是工控机了,其实就是台式机.
如果只能监控的话,那触摸屏为什么能进行写操作,难道用的不是HOSTLINK通讯协议?

网友A:
好像跟PLC没关系,跟组态王这类软件有关系

楼主:
HOSTLINK这个通讯协议不允许在运行状态下向PLC中的数据区写数据,想问一下用什么通讯协议可以在运行状态下向PLC中写入数据?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运行状态?

网友A:
我碰到过用组态软件这种情况,后来更新了组态软件下omron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工作状态经常的转换,会不会影响速度?
所有品牌的PLC都是像OMRON这样通讯控制的吗?
"任何状态都可以读取数据,而写入状态却不可在运行状态下进行."

楼主:
补充一下,我指的是小型机.

网友B:
Omron上位链接命令有两种:

使用C-mode Command[/b]只能在监视模式下写PLC内存单元;如果是在运行状态下,可用指令切换到监视模式,写完后再切换回运行模式!但是这样在某些场合很危险,不推荐使用!

使用FINS Command 可在运行模式下直接读写内存单元!

网友B:
如果还有疑问请阅读:
SYSMAC CJ SeriesCommunications Commands

楼主:
我用的是C系列的小型机,它的编程手册上说,CPM1A只有HOSTLINK、NT链接方式,你所说的FINS Command,我不知道C系列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监控模式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放在运行模式下使用?我的PLC无论带不带上位机或者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全部都是放在监控模式下用的。

网友B(2007-06-17):
CPM1A不支持FINS Command!

网友D: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楼主:
用CPM1A与罗升触摸屏通讯用的是什么通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