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s1j-plc通讯问题,不定期报d5错误。请问各位应该从哪里去查?

楼主(2007-05-16):
(无正文)

网友A:
把错误说的具体一点
错误代码、说明都写了什么?

网友B:
不具体,无法回答

楼主:
手册上说是电缆线松了或者断了。还可能是干扰,终端电阻问题。

网友C(2010-04-10):
那位大侠能说明一下OMRON型号 CS1GCPU44H的PLC,用5.0的软件为什么不能在线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