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一种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7-05-16):
我需要一种输入是 DC24v 输出是DC220v的固态继电器
请问哪位高人能给我指点一种型号

网友A:
其实你要的型号也是用得最多的最常见的固态继电器,不过你还要知道电流大小才行。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B:
一般是5A的电流,你这种一般叫DC24V 5A线圈中间继电器,输出不是多少V,而是触点的,你自己加电源就好了。当然有最高电压。

网友C:
TO:刘英伟
你所说的固态继电器型号非常多,我用“上海超诚”最多。具体型号我也记不住,你可上网查询。
TO: 烧锅炉的天鹅
你好像搞错了,呵呵!

网友D:
不好找
输出触点为直流型的很不好找.
电磁式220VDC 5A以上的,都几乎找不到, 固态的更难找了.

网友E:
这种在市场上都 可以找到的

网友F:
TO刘英伟:
你好!我有 输入DC24v 输出是DC220v的固态继电器,而且是原装进口的固态继电器.
如果需要或有固态方面,技术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可与我联系,共同切磋切磋!
13921281696 鲁先生

网友D:
固态专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8 14:20:00
TO刘英伟:
你好!我有 输入DC24v 输出是DC220v的固态继电器,而且是原装进口的固态继电器.
如果需要或有固态方面,技术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可与我联系,共同切磋切磋!
13921281696 鲁先生
----------
linelee2003@163.com, 麻烦发一份资料给我.

网友G(2007-11-23):
台湾阳明固态继电器,质量很好,应用也很广泛,0574-83833948李先生

网友H(2008-03-16):
找固态继电器,当然是找固态继电器专家-美国快达(CRYDOM),联系我,给你最准确的选型,QQ:30968440.
szjlzl@163.com

网友I:
我们单位的西门子固态继电器用于电加热器,
线圈是24V的,触点是380V的;
加热器是两组星形加热丝;
三相主回路用三只固态继电器,
调节器是西门子的PID回路调节器,
采用PWM方式调节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