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3P-07BS CPU问题

楼主(2007-05-16):
我有个LGPLC的问题想请教朋友们
我的CPU型号是:K3P-07BS,上面还有一个通讯卡是与PMU600触摸屏相连的。
我把另一台机器的程序上传到CPU,出现的错误是FMM0报警
RUN灯能亮,但红灯是闪烁状态
机器不能启动,PMU600触摸屏的状态是正确的
请帮助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无END指令?

网友B:
指令问题,自检测一下你的程序,很容易发现的,关于通讯这款不用设置什么就能使用,只要波特率和通讯模式相同即可

网友C(2007-07-17):
参数设置错误。
有没有高速链接部分?
如果应用了,确保参数正确。
不然会报FMM0警告。

网友D:
fmm0报警是说你的Parameter中的link 1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Cnet通讯的时候无需设置link 1的参数  disable即可排除错误

PMU600是老型号的触摸屏了没接触过   也没得试验   无能为力了

网友E(2009-02-09):
专业销售LG PLC.

www.huamon.cn

广州华铭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F:
你的编程程序是有问题的!

网友G(2009-06-03):
回复内容:我使用LS PLC 时也出现了FMM0 参数错误,怎么修改,请教朋友!
对:流浪的砖头 关于fmm0报警是说你的Parameter中的link 1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Cnet通讯的时候无需设置link 1的参数  disable即可排除错误

PMU600是老型号的触摸屏了没接触过   也没得试验   无能为力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楼主啊,K3P-07BS有一个232,还有一个422,是不是422和屏通讯啊!是不是设置问题呢?

网友I(2009-10-17):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诸位师傅们:   LG PLC K3P-07BS 和文本显示器无法通讯,文本型号为:MD204LV4,请问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怎样设置?

网友J: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很容易通讯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