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刘斑竹

楼主(2007-05-16):
本人新手,问题低能的话请别见笑!
1,为什么伺服控制中都采用位置环包着速度环,不能用速度环包着位置环吗?为什么?
2,转动惯量在闭环系统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3,系统的刚度指的是什么?
4,刚度和速度环的带宽有什么关系?

网友A:
1.由位置和速度的微积分关系决定,因而速度在内,其积分结果就是位置。所以,想改变位置或位置差,就改变内环的速度,由速度的积分结果来位置量改变。
2.转动惯量顾名思义属于惯性环节,起到闭环系统的惯性作用,影响系统频响等因素。
3.刚度是系统对抗外部扰动量的一种能力,比如,从静刚度单位N/um中可以理解一二,此外还有动刚度,速度刚度等提法和概念,有兴趣可以查阅伺服系统方面的书籍详细理解。
4.刚度与带宽有一定关系,带宽高有利于提高刚度。

网友B:
"不能用速度环包着位置环吗?"
对伺服电机而言,这样确实不好,对于伺服控制而言,原则上可以,而且,实际上也有不少这样干的。比如,好一点的电机控制卡,使用脉冲输出方式的,当你采用点动(JOG)方式运动的时候,在控制卡上,就 可以认为是速度环包着位置环。

网友A:
“比如,好一点的电机控制卡,使用脉冲输出方式的,当你采用点动(JOG)方式运动的时候,在控制卡上,就 可以认为是速度环包着位置环。”

这种情况下,不如何“包”的?不是太理解!

网友C:
我理解为:
    从控制卡的角度看,在脉冲输出的控制器上JOG是一个速度指令,输出为代表位置指令的脉冲串,可开环或(双)闭环运行。(双)闭环方式下执行时为速度控制闭环,是架构在下位伺服驱动器中位置环上的速度环。
  闭环中的控制策略主观上不要理解就是PID等。
  还请刘工详解!

网友B:
“包着”本身是借用的词汇,所描述的意思,就是位置环在下,速度环在上,通过对位置的调整来保证速度与给定一致。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理解,谢谢“重剑”和刘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