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一下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7-05-16):
不太清楚直流伺服电机,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伺服直流电机的控制电压都是10V的,伺服控制器可以通用吗?

网友A:
速度型直流伺服的控制电压往往采用典型的±10V模拟电压指令,但未必都是如此。
伺服控制器最好配套使用,即使互换,也应考虑电压,电流,功率等级,反馈方式等匹配问题。
注:一般而言,交流伺服不能与直流伺服通用,除非特别指明可以用。

网友B:
只要速度型控制器都可以通用 也就是全閉系統 DC伺服的編碼器接到控制器就可 AC伺服則接到驅動器
另外補充 控制器(controller)是指PLC 數控---
驅動器(driver) 是指驅動電機運轉的電器元件 通稱驅動器或放大器(同樣的變頻器也有這樣問題)
這也就是造成波恩跟我不同答案原因 班主看樓主寫的是驅動器 我看的是控制器

楼主:
是伺服驱动器,我们现在要改造一台设备,用的电机是直流伺服电机,不过原来配套的驱动器厂家早就不生产了,不知道用别的驱动器行不行?

网友A:
To “笨鳥慢飛”:关注点不同,意见自然不同,不过看来这回楼主要的还真是驱动器。
To 楼主:设备改造!多大功率的直流伺服电机?如果功率小,电机省不了几个钱,建议连电机都换掉,换成交流伺服,目前通用伺服的价格已经很低;如果功率大,还是建议连电机都换掉,因为现在直流伺服本来就用量小,大功率的更少,物以稀为贵,成本自然省不到哪里去;如果功率中等,就权衡一下好了。
另,直流伺服好像桂林星辰有做,不妨去询询,进口的估计便宜不了,不如成套换交流的。

网友B:
TO:波恩
看來你是對的 畢竟是行家嘛
其實我在這裡提出問題 說明一件事情 專業名詞的使用重要性 否則很容易在溝通過程 造成認知不同 張冠李戴 牛頭馬嘴 最終不知所云 那就亂了套 今天我接到客戶電話 講變頻器 講伺服驅動器 他都講控制器 等我在確認後才知 昨天跟他談的都對不上來 其實我在工控網以多次呼籲過 專業術語使用要謹慎 否則連基本溝通都會有問題 這是工控往交流 說錯了僅賠個錯就夠 偌在高科技半導體 LCD產業 那可賠不完

网友A:
不争这个对错!
“笨鳥慢飛”担心有理,确实如此,应该改观。其实岂止是gongkong网上大家概念不清,术语,专业名词乱用,就连有些业内学者都是“门儿不清”,别说伺服控制和伺服驱动分不清,变频器和逆变器分不清,甚至连数控和伺服的关系都搞不明白也为可知。
建议,既然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今后就“从我做起”,为“术语,专业名词”的正确使用和概念传播出一点力,聚沙成塔,自有水到渠成之时。

楼主:
嗯,以后说法还是规范点好。